HP450G1

楼主(2020-09-09):
有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惠普450g1键盘有些按键不能用 换了全新的键盘还是同样的按键不能用

网友:
没图纸 ,应该有电容短路

网友:
外接键盘一切正常

网友A:
没有图纸不好检查  不出的按键有规律 估计是有一条或两条线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不好检查  不出的按键有规律 估计是有一条或两条线路有问题

找不到图纸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