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213开机没电加变压器哒哒响

楼主(2020-09-09):
经客户描述。1213开机没有电,拆开一看。r523电阻挂了。根据正常来说。保险开关管也一块完蛋了。更换上述配件以后。然后开机继电器哒哒响。跟电鱼一样的响声,然后电压314v电容偏高了。
后来更换变压器跟光耦也不行。求助大佬帮帮忙看看

网友A:
300v电压怎么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v电压怎么会高???

314v了,偏高

网友B:
检查一下定影部份电路,也就是加热组件那一边的电路

网友:
正常,不高呀..............

网友:
求助大佬帮帮忙看看

网友:
应该不算高

网友C:
我修过一个电动车的开关电源,通电也是啸叫,结果是变压器脚断了,不知道打印机的啸叫是不是也应该是一样!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一个电动车的开关电源,通电也是啸叫,结果是变压器脚断了,不知道打印机的啸叫是不是也应该是一样!你可以试一下

谢谢,变压器换了的,怀疑过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定影部份电路,也就是加热组件那一边的电路

谢谢,好的,就是变压器响的,应该不是定影部分

网友D:
换板吧,有那时间,多修二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板吧,有那时间,多修二台了

谢谢老哥。当天下午已经修好了。

网友(2021-02-09):
大力支持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