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稳定不跑码求助

楼主(2020-09-09):
可以正常起动时候各项功能都正常,用一天没有问题,CTRL+ALT+DEL 重启数次都正常。断电按开关开机有时候不显示时候诊断卡不跑码。说明什么?求思路

网友:
个人感觉要么EC要么南桥不良,先刷程序

网友:
  谢谢 我查查南桥

网友A:
不跑码的时候查各项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跑码的时候查各项供电正常不正常

都正常咋办呐

网友:
大多数桥可能有问题。换桥看看。得有BGA

网友:
好了么,什么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