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PLUS维修求助

楼主(2020-09-09):
现象是debug没有RST信号

发现PQ39的3脚没输出,就是没有P_VRMPWRGD
往上排查发现PQ39的1脚和PQ40的3脚联通,电压5V,接着发现PQ40的1脚没电压
1P_VCORE_PGR_10

接下来要怎么查?

网友:
接上贴,PQ40的1脚通过8.2K电阻连接电源芯片(ASP1209QGK)的30脚(P_VCORE_PG_10),
30脚就是0V没有电压

网友A:
继续排查,查看ASP1209QGK针脚定义,发现有两个脚为EN后缀(P_VCORE_EN_10),猜测应该为enable脚,测量之,电压为0,电源芯片可能没有正常工作。

继续排查,发现P_VCORE_EN_10脚接PQ80的3脚,PQ80的3脚输出又受PQ81控制,测量PQ81,1脚1.05V时3脚却是5V,推断PQ81损坏,更换PQ81,重新上电,机器正常点亮

网友:
总结原因:三极管损坏,导致电源管理芯片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华硕CPU的附近这样的小芝麻管怀 的多,也比较好修

网友B:
华硕这样的小芝麻管怀 的多

网友:
修的太复杂

网友:
求助大佬帮帮忙看看

网友:
小芝麻管拿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这样的小芝麻管怀 的多

还真是,昨晚修的Z77触发掉电板子就是,3904挂了然后拆料板也是华硕结果连拆3个也是坏的

网友C:
就差PQ40的1脚为什么没有电压啊,是不是PU101没有发出还是电阻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继续排查,查看ASP1209QGK针脚定义,发现有两个脚为EN后缀(P_VCORE_EN_10),猜测应该为enable脚,测量之 ...

上面的点位图看不到PQ81?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点位图看不到PQ81?

发帖的时候还没看排查到PQ81呢,我再发一张

网友:
第一次修难免生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差PQ40的1脚为什么没有电压啊,是不是PU101没有发出还是电阻坏了

应该是PU101没发出,因为后续排查是PU101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