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开机120ma左右归零

楼主(2020-09-09):
拆掉硬盘50ma定住 能进dfu 是不是硬盘坏了?没有测试架怎么办

网友:
刷机看报错

网友:
曾经遇到过一次120ma左右回落的情况,后来发现原来是自己触发开机时间不够

网友:
之前约到过120ma电流回落的情况,后来发现是自己触发开机时间不够造成的

网友:
为啥你都把硬盘拆了。不 刷个机试试?报错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