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兄弟们目前现在用的pe系统是用什么制作的

楼主(2020-09-10):
兄弟们目前现在用的pe系统是用什么制作的

网友:
大白菜pe,还挺好用,虽然有点老

网友:
冰封目前最好用的可以下载无广告

网友:
优启通 用了几年了

网友:
电脑店用得很好

网友:
优启通、微pe、浩海、技术员.

网友:
驱动总裁的 好点  没广告  新电脑超好用

网友:
一直用的油漆桶

网友:
那自然是优启通了。

网友A:
兄弟是不是问 PE是怎么做出来的?其实 PE也叫微系统 是内核 所有的PE的制作完成都离不开内核 ,如果想自己做一个属于自己的PE 那我推荐你用EZBOOT 功能强大,至于添加一些你想要的工具进入 做批处理即可 个性化自己的PE 然后制作成ISO就OK了,其实优启通 老毛桃 大白菜等 都是借助内核然后添加一些 捆绑工具 等壮大自己的PE 你也可以 个性自己的PE启动盘啊  比如 你叫 张三  那就做个叫:  张三无忧启动  李四呢   那就叫  李四U大师    都随便你啊  主要的 工具 就EZBOOT 就行了

网友:
微PE,优启通,最纯净的还是微PE,其他多少都带点垃圾。

网友:
微PE,优启通

网友:
极速pe,电脑店

网友:
优启通,用了六七年了。

网友:
优启通。用了很多年。

网友:
优启通。用了很多年

网友(2020-10-18):
引用 网友A:
兄弟是不是问 PE是怎么做出来的?其实 PE也叫微系统 是内核 所有的PE的制作完成都离不开内核 ,如果想自己 ...

可以,这个知识全面 666

网友:
杏雨梨云还不错,傻瓜式操作,本机配置显示在右上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