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手机黑触摸导致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9-10):
  故障机型:iPhone 6

  故障现象:不显示

故障分析:

  对于不显示故障,先排除外配问题,如果确定是主板问题,要先测显示芯片有没有输出供电,来判断显示芯片是否工作,然后是显示座子的对地值。

维修过程:

  经测量显示PP5V7_SAGE_AVDDH供电短路,显示芯片已经被上家拆过指纹升压芯片也破了,而且掉点了。拆下显示芯片,供电还是短路状态。因为整条线路上的滤波电容较多,用4.2V电压单独烧。

  拆掉短路的电容,处理好显示芯片和指纹升压芯片的焊盘,装回显示芯片。

  开机测试还是不显示在测PP5V7_SAGE_AVDDH供电只有5.1V偏低,PP5V7_SAGE_AVDDH还给黑触摸供电,拆掉黑触摸,开机测试可以正常显示了。

维修结果:

  装回黑触摸,进系统测试,功能正常,维修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