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一块技嘉Z77-HD3主板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20-09-10):
新手求助一块技嘉Z77-HD3主板掉电反复重启,内存是DDR4的,测试内存没有1.2V供电,测试MA_DQ1,D极5V,G S没有电压。RT8120D 1,5脚有12V,24678脚没有电压,芯片换过,故障一样,不知道查哪里了。

网友:
查开启电压

网友A:
查7脚开启电压是不是高电位

网友:
求助大佬帮帮忙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7脚开启电压是不是高电位

7脚没有电压的,怎么测是不是高电位

网友C:
Z77,不是6系的板吗?怎么会有DDR4???

网友:
引用 网友C:
Z77,不是6系的板吗?怎么会有DDR4???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Z170的

网友:
型号打错了,是技嘉Z170-HD3的

网友D:
孤陋寡闻了,Z77的应该是上3代内存的吧,RT8120倒是知道,要7脚有电压才行,那个是开启信号,可以追查这条线路,没电压你换多少个都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孤陋寡闻了,Z77的应该是上3代内存的吧,RT8120倒是知道,要7脚有电压才行,那个是开启信号,可以追查这条 ...

8120是MAQ5控制,这个拆了也一样 D,S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8120是MAQ5控制,这个拆了也一样 D,S没有电压

再查EN的由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8120是MAQ5控制,这个拆了也一样 D,S没有电压

你这个图纸是修的主板的?不是的话不能按这个图纸修吧

网友:
修好了没 我之前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8120是MAQ5控制,这个拆了也一样 D,S没有电压

感觉DDR_EN应该有上拉电压,测下有没有。如果有电压,就测MAQ6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查MA_EN信号

网友:
先刷bios,把主副bios互换

网友:
BIOS芯片坏的也很多          VTT电压低的也有

网友:
错了吧,Z77应该是3代内存,内存供电1.5V左右

网友:
搜DDR_EN相连的三极管,找到直接拆掉,没有开启肯定不会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8120是MAQ5控制,这个拆了也一样 D,S没有电压

拆掉这个MAQ5

网友:
顶下,最近天天修

网友:
不是还有电容吗? 电容换过没有

网友:
列害了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7脚没有电压的,怎么测是不是高电位

高电位是开启芯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