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X63v 暗屏 求助

楼主(2020-09-10):
不插屏  屏座32 33 34 vin_blight有正常19v电压
客户的屏 插上去有显示无背光  vin_blight被拉低到了0v    换个确认好的新屏和屏线故障依旧  但是电压被拉低到了2v

机器是正常使用中 突然没背光的

网友A:
按照图纸 检查 vin_blight这一路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图纸 检查 vin_blight这一路电路

vin_blight前面的保险(F1)短接可以正常亮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