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7850断电问题

楼主(2020-09-10):
V星的7850  2G  正常还机一两分钟到十几分钟不等显卡会断电,显存和GPU供电都没有。再开要也没有。但等个十几二十分钟后又供电又正常了,开机后又是这样几分钟后又断电。请问一下大神有没有什么思路。主供电芯片型号是UP1637p

网友:
检查12v滤波电容,就是最大的那几颗,16v 270的

网友A:
断电后,5V 1.8V 0.9还有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电后,5V 1.8V 0.9还有没?

只有5V正常,3.3V变到1.9V,1.8变到1.6V,0.9没有输出

网友(2020-10-23):
查主供电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