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8HM-K usb报错15秒后关机

楼主(2020-09-10):
华硕A68HM-K USB过流 15秒关机 主板发回工厂改bios 解决 不知道可以用多久

网友:
BIOS原因吗?

网友:
嗯  bios过流   发回工厂保修   发现就bios 改了  其他都没有动

网友:
工厂很专业的真洗干净的话咱恐怕也看不出来

网友(2020-11-12):
这个BIOS是超级好用,解决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2021-05-13):
华硕超级喜欢15秒关机  这个BUG存在多久了  也不更新组件!

网友(2022-03-21):
我也是这个故障,刷一个试试看

网友:
试了下,还是一样。

网友(2022-08-06):
亲测,刷了BIOS确实USB没有报错,15秒也不关机了。华硕A68HM-K ,开机提示  USB Device Over Ourrent Status Detected !!  15秒后关机的问题。  刷后发现主板上USB 3.0两个端口键盘鼠标亮,但使用不了,进入系统 提示 集线器端口上电涌 ,懒得检查了,直接进入BIOS把USB 3.0那两个端口关了,再也没有提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