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 REV3.6 待机芯片 印丝写2N=2F原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0-09-10):
(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249C

谢谢了  我用1225C换上去咯  只是没出待机电压  线性3V  5V  出了  但是EC旁边有个14脚芯片被去掉了

网友:
论坛就有

网友B:
我把字母符号都打上去搜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字母符号都打上去搜不到的

这个我用1225C代换上去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