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13松下代工,每次都要拆BIOS电池才能开机

楼主(2020-09-10):
机型:YOGA 13 版号MB Panasonic

故障:每次都要拆BIOS电池才能开机,开机后就正常。

维修:今天比较闲,看看朋友的这台机。开机电流530MA,风扇转,电压都正常,拆内存一样。拆BIOS电池短接,开机正常。这样的问题以前也遇到过,基本都可以用,现在是每次都要短接,也看了论坛,好多最终都没有解决,我也是试着修看看,先刷个BIOS,有原厂的,刷了也是一样。这个板刷BIOS可以不用把板拆出来

接下来就把主板拿出来看看背面,刚翻背面的时候,上面有一条海绵印,就是HP机器也有那种,还清理不干净,会粘手。没有拍到照片,直接扫掉了,扫完后,看到CPU电源管理IC ISL95831脚上有一点黑色的东西,但是用镊子还刮不掉,最后看到已经是脚腐蚀了。

看了链接去了一个空位元件,以为是空脚,想多了,数了下这个是23脚,正好是VIN。问题应该就是这里了

接下来就补这个脚,开始以为简单,后来实际操作不容易

补焊完,清理,开机测试正常了,难道就是这个供电出问题才会这样,但是原来只要正常后就能用很久,就不好解释了。

但是最后亮机的那一瞬间,心凉了,这样的屏就掉价了,唉。
维修结束。

网友A:
分析得很少             今天也遇到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得很少             今天也遇到一台

你的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有线。。。  这个屏是触摸特殊的

是啊,想来以为搞好可以收点的

网友B:
屏幕有线。。。  这个屏是触摸特殊的

网友C:
竖线不是可以用压屏机修好的吗

网友D:
不明白 这个和放电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
放电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竖线不是可以用压屏机修好的吗

有很多,这条是最明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 这个和放电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

放电的机器,论坛也有很多,又说桥,又说cpu,很多搞不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故障自锁吧

网友:
放电的机器,这个也确实不一定。

网友E:
要是客户说是你修坏的屏幕,不是脑壳大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客户说是你修坏的屏幕,不是脑壳大啦哦

好彩是朋友的机器,说屏早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也够奇葩了

网友:
这个确定和放电有关系么

网友F:
dell 华硕 之前遇到 都放弃了 感觉像桥 又怕搞不亮了

网友:
CPU 供电芯片脚腐蚀跟CMOS 放电应该联系不上呀?

网友G:
放电就好。跟桥的关系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dell 华硕 之前遇到 都放弃了 感觉像桥 又怕搞不亮了

现在是正常了,也没有处理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放电就好。跟桥的关系很大。

有个联想的机器回来好多 次了,都是放电 好

网友H:
要放电能开机的一般是RTC电路,你这CPU供电电路貌似跟没关系吧!此机通病就是桥和EC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放电能开机的一般是RTC电路,你这CPU供电电路貌似跟没关系吧!此机通病就是桥和EC

也不知道啊,反正现在正常了,

网友:
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I:
板修好了,屏坏了,不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板修好了,屏坏了,不完美

以前修过一台联想17寸的,也是修好后有一条线,掉价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
这机器论坛说EC容易坏,上次遇到一台不触发,更换了EC好的。

网友J: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2127-1-1.html
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呢?

网友K:
修好顾客给你来一句你咋把我屏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2127-1-1.html
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呢?

不像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好顾客给你来一句你咋把我屏整坏了

所以 也是看运气, 是顾客硬要这么说,就只能恢复原样

网友:
屏幕是亮点

网友:
很好,谢谢分享,有经验提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客户说是你修坏的屏幕,不是脑壳大啦哦

之前我遇到过,本来是换键盘的,换好后,开机发现屏有线了,呵,顾客非要解示清楚,最后拆屏按压排线又正常了,倒霉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放电的关系吧

网友:
稳赚,捡钱的

网友:
细心最重要啊

网友:
那个位置要补点

网友L:
屏幕是怎么回事,拆机时弄出线了吗,这个机子不好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屏幕是怎么回事,拆机时弄出线了吗,这个机子不好拆啊

不是,屏很早以前就有线了,其实亮机后更加多线

网友:
这个跟放电没有关系,很明显的a

网友M:
这个机器不是说拿过来放电可以开嘛,不至于解释不清楚。如果先前放电开是好的,修过后屏有线,那才说不清楚,这个比开不了机还要说不清楚,所以当顾客面点屏,非常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机器不是说拿过来放电可以开嘛,不至于解释不清楚。如果先前放电开是好的,修过后屏有线,那才说不清楚 ...

对也是一种经验,但是修不开机的,最后屏问题也掉价

网友:
nb A 啊这技术

网友:
以前遇到过老是放CMOS电池好的,和EC有关系的一个案例

网友:
修好了,就是厉害的

网友N:
遇到过某些机器,同样放电用段时间又不行,仔细看主板,发现某些原件发霉,更换后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遇到过某些机器,同样放电用段时间又不行,仔细看主板,发现某些原件发霉,更换后解决问题。

对有些问题也解释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 这个和放电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

其实这个主板最大的问题在于断线了   造成芯片无主供电不工作,芯片不工作主板也启动不了,放电有时候能用是主板电池离腐蚀的地方很近,拆电池的时候自然腐蚀的地方有时候就接触到了

网友:
放电能开机估计和这个关系不太大吧

网友:
这个芯片底下断线的还真难和cmos放电扯上关系

网友O:
换个桥把这种问题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O:
换个桥把这种问题遇到过

论坛很多说是桥,但是这样的问题,很多没解决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几次了 d壳的泡棉是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