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415 AMD独显进系统暗屏无背光

楼主(2020-09-10):
同行送来的机子,开机进系统后,无背光,暗屏,进安全模式和PE也是一样。
可能很多人觉得是显卡或者屏幕问题。
其实不然,维修人员必须注重细节,不能盲目BGA干桥显卡CPU。
问题很简单,键盘问题,不接键盘一切正常,接上键盘进系统后就会无背光暗屏。
供大家遇到类似问题参考。
最后附上BIOS,亮机速度快。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奇葩

网友A:
直接把亮度调节和背光开机 接一起试一下呢

网友:
键盘压键了么??  这个

网友:
谢谢楼主经验 给无私奉献的人加分

网友B:
键盘上的调亮度键坏了,

网友:
进液了吧键盘

网友:
电脑这东西都可能都有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也遇见过

网友:
人才  这都能发现

网友C:
看你第一张背光电路明显是开启了,至于暗屏和控制电路皆有可能,键盘亮度调节影响了背光控制电路,这一般排在后面排查,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如果键盘其他键没问题的话我就直接把亮度调节断开

网友:
我一般先飞线。哈哈。不过bios .一直没有遇到。

网友:
BIOS坏的真多,现在的机器

网友:
捡钱了恭喜

网友:
跟你一样问题的联想机器我还遇到过BIOS错误的,清一下BIOS就好了。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误干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第一张背光电路明显是开启了,至于暗屏和控制电路皆有可能,键盘亮度调节影响了背光控制电路,这一般排 ...

屏幕是全黑的,为了方便突出问题情况,我是打着电筒拍的,所以中间会亮一点。

网友:
那最终的问题就是键盘?进水了?

网友:
我一般会去量LVDS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亮度调节和背光开机 接一起试一下呢

不是亮度调节问题。背光没有开启,图片上是打着电筒拍的,所以看起来像开启了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上的调亮度键坏了,

不是亮度调节问题。背光没有开启,图片上是打着电筒拍的,所以看起来像开启了背光

网友:
我遇到一个G50-80进系统暗屏,PE、BIOS正常,进系统后LCD_CONN低电平,我没去查原因直接3.3V,不能条件,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D:
真的  键盘拿掉就亮了

网友:
不接键盘一切正常,接上键盘进系统后就会无背光暗屏。 键盘引起的这种故障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  键盘拿掉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