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 Rev 3.6EC旁边14脚芯片被去掉咯 ,谁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啊

楼主(2020-09-10):
这个芯片应该给Ec供电的被别人去掉咯
求这个去掉14脚芯片型号。

网友A:
3.3V转换的,应该和 APL3533QBI 一样

网友B:
谢谢了   我直接  把1 2脚 连接13 14脚 。 6 7脚 连接8 9脚  可以正常开机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   我直接  把1 2脚 连接13 14脚 。 6 7脚 连接8 9脚  可以正常开机显示了

把这个芯片省掉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转换的,应该和 APL3533QBI 一样

谢谢了   我直接连接1 2连接  13 14 , 6 7连接  8 9 脚。省掉芯片咯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