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A68HM不知情修复

楼主(2020-09-10):
得到一块V星A68NM NANO板子,插检测卡发现挡在CPU如图、 之后清灰放电多遍无果,检查没有进水烧坏的地方,查查电压吧CPUVDR 1.06v CPUVDDA 1.8v CPUvccp_nb1.34v CPUvccp 1.11v。看着应该正常,看看其他电压吧查io的SLP_S3#3.25v(表笔一下滑了撮到别地方了)眼睛余光看见检测卡码在变,吓坏了,心想这下毛病扩大了,重新启动发现不挡CPU了,蒙了量一量还是没啥变化,接显示器看看吧,一看亮机了,没等修呢好了、那么问题来了这是哪里毛病?

网友A:
呵呵 这就搞好了?

网友:
会不会

io 虚焊

网友:
查不出问题的问题就怕返修

网友:
估计那个电阻漏电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就搞好了?

嗯呐好了

网友B:
诊断卡绑的绳子是为了放静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诊断卡绑的绳子是为了放静电么

为了防止掉

网友C:
这种修着绣着就好了的 我都敢交客户, 直接给客户说没看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修着绣着就好了的 我都敢交客户, 直接给客户说没看到问题

哈哈哈聪明人,百分之八十都要返修,到时候贵了便宜了什么的,麻烦

网友:
可以呢谢谢楼主分享学习到了

网友:
不会、现在还能亮

网友:
卡机了,以后在发,我有一片品牌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诊断卡绑的绳子是为了放静电么

是怕忘了拔掉,送给客户,不说了,我已经送了2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怕忘了拔掉,送给客户,不说了,我已经送了2个了

哈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诊断卡绑的绳子是为了放静电么

你送客户几个诊断卡,就知道为啥绑绳子了

网友F:
我的卡本来绑着绳子的,后来绳子掉了,然后卡就忘拔了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卡本来绑着绳子的,后来绳子掉了,然后卡就忘拔了给客户了

就是这个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送客户几个诊断卡,就知道为啥绑绳子了

这个诊断卡老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诊断卡绑的绳子是为了放静电么

怕诊断卡被别人或自己干跑了,到处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怕忘了拔掉,送给客户,不说了,我已经送了2个了
这种诊断卡好贵的

网友(2021-03-07):
楼主:这板的点位能不能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