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3437-B进水机简单维修

楼主(2020-09-10):
    同行拿来一台A1466进水,版号820-3437-B。拆开后观察主板BIOS区域有明显进水 ,清理后通电电流0.09左右掉电,示波器测量电压5V、内存供电、VCCST供电、CPU VBOOT电压等都正常 VCCST_PWRGD和PCH_PWROK也是3.3V正常,但是BIOS片选脚没有波形,打值片选脚634偏高,看电路图此脚通过R6110和R6120与CPU连接 测量电阻正常,但是两电阻之间断线,飞线后测试正常亮机

网友:
这是高手   !

网友:
片选脚对地没测过。。。。。。。。

网友:
BIOS  1脚对地阻值一般在400到500多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