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方正FG981 白屏 修复1例

楼主(2020-09-10):
方正FG981,开机10来分钟后白屏。

19寸。拆开看看

这内屏有点眼熟

三星LTN190M2-L31,
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不白屏,都怀疑是不是真的三星。

奥利给。开干

这次找不到贴片肖特基,
直接弄一颗大圆柱子。

AB胶水固定下。免得乱跑

既然拆开了,顺手改成LED

拆出来来的战略材料。
这4根细长灯管线,未来搞出来,屏框都拆了。

开机测试,亮如白昼

神探阿蒙第7季,全部刷完。无白屏。

网友:
成高手秒杀了

网友:
鸠摩智 你咋穿越 修显示器了

网友:
感觉led更容易烧,还是lcd好

网友A:
拆灯管不用拆框也可以。隔断两头线 拖出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灯管不用拆框也可以。隔断两头线 拖出来就行

为了得到4根灯管线,才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