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1A编程器可以刷笔记本EC吗?

楼主(2020-09-10):
CH341A编程器可以刷笔记本EC吗?
感觉接口和其它编程器没什么区别啊。。
是不是得通过待定软件来刷EC。

BIOS基本都可以刷,EC不知道能不能刷。

网友:
你在说笑吗?ec要专业仪器,比如rt809h,一个转换座都有几十了。

网友A:
341单片机烧录程序玩玩还行,笔记本里面8M 10个程序9个半失败,340和341都玩过的,15块钱买的土豪金现在吃会呢

网友:
入门或者刷个玩玩  可以  要是专业做维修还是推荐RT809H

网友:
现在的EC 809H兼容都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41单片机烧录程序玩玩还行,笔记本里面8M 10个程序9个半失败,340和341都玩过的,15块钱买的土豪金现在吃 ...

主要是主控芯片不行,低端价位也只能用这种芯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主控芯片不行,低端价位也只能用这种芯片了

RT809H  这个芯片成本也不高啊,,可编程器为什么能卖到700块? 感觉成本在100块左右。。。 是不是销量少的原因。

网友:
好像是不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809H  这个芯片成本也不高啊,,可编程器为什么能卖到700块? 感觉成本在100块左右。。。 是不是销量少的原因。

说得好。我也一直不相信809。现在用的10块钱的xtw编程器,ec没耍过,台式机通吃。超过100元的编程器,我认为都是假的

网友:
这个行业水太深,编程器太黑了。。。还有苹果的那个硬盘编程器也够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