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WO 希沃 MT08 主板BIOS

楼主(2020-09-10):
SEEWO 希沃 MT08 主板BIOS
主板修好,原机读取。

网友:
些款机器有通病

网友:
唉~没有维修过程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一样的板.打算刷个bios.结果收错了关键字没有找到bios资料.没图纸只好一通乱量发现3v转换电压偏低,换了管子好了

网友(2020-10-20):
通病是啥?

网友A(2020-12-15):
这款机器单独怎么开机啊,开机引脚是哪根线

网友B:
在USB接口的主板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单独怎么开机啊,开机引脚是哪根线

要买单独的开关板

网友C:
不用开关板也可以开机的

网友:
我手里有一台。一电容挂了。摘了之后还是不触发。。不知道楼主说的通病是在那里。。现在用恒流源待机0.008

网友:
这个牌子没听说过。

网友D(2021-06-08):
引用 网友B:
在USB接口的主板后面

您好师傅,我正在修一台跟您一样的机子,故障是触摸Windows下失灵,安卓系统下可以触摸,您说是您所说的通病吗还是bios出问题了,麻烦您看到回复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你好,有MT08触摸故障的机器维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是什么机器?都没有见过

网友:
你好,有MT08触摸故障的机器要维修吗,加我QQ1316586520吧,我修的多了

网友E(2021-09-04):
引用 网友D:
您好师傅,我正在修一台跟您一样的机子,故障是触摸Windows下失灵,安卓系统下可以触摸,您说是您所说的通病吗还是bios出问题了,麻烦您看到回复一下,万分感谢

你好,这种故障需要烧录白板信息

网友:
正需要这个

网友(2022-03-18):
不用开关板怎么开机啊   楼主

网友(2023-03-04):
这个是不是修的待机3、5v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这种故障需要烧录白板信息

安卓没问题,就是Win有时不能用触摸屏,完全找不到根治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安卓没问题,就是Win有时不能用触摸屏,完全找不到根治办法

简单啊1111111111

网友:
简单两个字真容易写

网友G(2024-03-04):
BIOS设置错误黑屏了,哪位大侠教下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2024-10-16):
引用 网友G:
BIOS设置错误黑屏了,哪位大侠教下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同问。。。。。。。。。。。

网友:
正需要这个,感谢

网友(2025-04-13):
引用 网友C:
不用开关板也可以开机的

请问一下是哪个引脚开机呢

网友H:
请教一下怎么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怎么维修

哪个品牌的????????

网友(2025-09-01):
引用 网友B:
在USB接口的主板后面

您好,老师,能不能说一下具体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