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20,不充电问题,大神快来帮帮忙。

楼主(2020-09-10):
联想T420,接机时 发现用电池开不了,接外接适配器可以开。进系统后,发现可以识别电池,也可以识别电量65%,提示正在充电。但电量一直都是65%,拨了外接适配器后立马掉电,说明用电池不能过隔离。
  拆机 只接电池,发现供电只有8.3V,正常应为10.8V,测试发现Q8管 击穿。换好后 公共点有10.8V了。用电池可以开机了,但进去还是提示一直在充电,但电量都不上升。关机后 可调电源只有待机电流0.02 ,没有充电电流。

找来图纸,发现CHARGER_OUT12 没有电压。L5电压电压为0V... 这个是充电芯片BQ24742 产生的,想问一下 如何才能产生这个电压CHARGER_OUT12??

附上图纸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A:
测量几个mos管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A:
另外就是更换电池试试了

网友B:
查芯片工作条件啊 自举啊 什么2.6伏以上啊 还有一个6伏啊 群里不是都有吗

网友C:
图上不是有吗?

我随便找了一张X240的图,是由BAT-PWR12转换过来的,

BAT-CRG为高,Q41导通形成分压

Q35导通就转换过来了。

BAT_CRG由THINKENGINE发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上不是有吗?

我随便找了一张X240的图,是由BAT-PWR12转换过来的,

这样的话,感觉CHARGER_OUT12不是由充电芯片产生的了呢? 如果不是充电芯片产生的,那Q4 和Q119 好像也起不到作用啊?我以为是CHARGER_OUT12转换成BAT-PWR12电压的呢,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就是更换电池试试了

电池是新电池。。换了两个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几个mos管阻值是否正常

MOS 4个都换了。Q34 q10 Q8 Q13

网友:
手上没这芯片。。

网友:
隔离保护问题

网友:
太老扔了

网友D:
你就没有换电池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就没有换电池试过吗

换过试了,测试充电电压基本都是跟电池电压差不多11.8V。按理,已经提示充电了,充电芯片控制的12V充电电压应该要有才对啊

网友:
单独用电池,或者单独用适配器,或者都用,随便拨其中一个 都可以正常用,就是提示充电,但充不进。电量一直上不去,但单独用电池,电量可以降下去。

网友E:
充电芯片周围的电阻都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电芯片周围的电阻都测测

是不是这个CHARGER_OUT12要有电压才能充电?

网友:
联想的用电池管理软件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芯片工作条件啊 自举啊 什么2.6伏以上啊 还有一个6伏啊 群里不是都有吗

都说能认到电池适配器 都知道这些了 芯片本身满足了哪些条件 懂得都懂,别含糊不清 什么2.6 6  别说些废话

网友:
芯片换了吗,换个芯片试试呗

网友F:
刷Blos 以前遇到过  刷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Blos 以前遇到过  刷了就好了

刷Blos 能好不 ?????

网友:
订芯片回来换上 依旧。。。。

网友(2020-10-20):
昨天我收到一个Dell,电池不开机,外接进系统后显示电池电量也是65%,拔电源就关机。测电池正负极3点多伏,关机测电池正负极无电压,想着电池坏了吧,寄出修明天就应该回来了。Dell的电池好贵啊,最近一个多月差不多都是Dell换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