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0):
原来正常开机,拆装一遍带胶显卡就这样了,显存也重植过了。想问问这种情况维修思路是什么?

网友:
况维修思路是什么?

网友:
来自: 北京
电流呢 不看看是不是短路吗

网友:
来自: 北京
先测量显卡电感电压

网友:
跳变一般就是后继有短路的

网友:
接上电池不跳了

网友:
芯片是bq24780,据说这个芯片有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