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XFX R9 380 4G找不到BIOS芯片

楼主(2020-09-11):
显卡XFX R9 380 4G找不到BIOS芯片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告诉我一下   谢谢
我是个小白

网友A:
U11   25LD0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1   25LD020

你好  是最后一张图吗

网友B:
U11   25LD020就是BIOS芯片。

网友:
是的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11   25LD020就是BIOS芯片。

这个BIOS可以更换其他芯片型号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U11   25LD020就是BIOS芯片。

谢谢。。。。。。。。

网友:
U11  讯景的板子BIOS都在背面,核心右下方,一般都有2个的!

网友(2020-10-22):
PM25L....R 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