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L2364WA故障,电源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20-09-11):
联想显示器L2364WA故障,电源灯一闪一闪的,屏也闪屏。拔掉屏线灯管会一亮一灭,明显一点。指示灯也是一亮一灭。不插LED灯管,只差屏线,故障一样。不插屏线和灯管指示灯正常,可以开关机。出问题的时候5V和16V电压也会跳变,最后更换驱动芯片LD7750RGR解决,用LD7575PS代换成功

网友A:
楼主是直接代换还是改电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直接代换还是改电路了?。。。。

不需要改电路,直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改电路,直接代换。

楼主厂家的PDF给出的1脚电路是不一样的,直接代换吗?..........

网友:
直接确定问题呀

网友(2021-02-25):
已验证 直接代换

网友:
查看一下资料库就知道可以代换了

网友:
配上图更好了

网友:
配上图更好了~

网友:
有图吗?上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