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3-80 版号LA-F481P

楼主(2020-09-11):
今天连修两台一样的机器,一台是故障触发亮机后一会自动关机,另一台不触发。有电池的情况一会有充电电流一会没有。量开关电压变成1.几付,下图电阻变小引起。更换100K电阻解决。有可能是通病。

网友:
大神能不能分析一下原因啊。这个电阻直接好像都可以吧,怎么会拉低一端是开关 一端是IO。这个上拉电阻电压怎么会变成1.0几的、

网友:
我现在有台开机时显时不显

网友:
跟这电阻应该没关系

网友:
是R60电阻吗

网友:
是的R60电阻

网友:
触发亮机后再关机,应该跟这个电阻关系不大吧

网友(2020-11-24):
这个是上拉电阻,就算变小,也不会电压变低,电阻变大还说的过去

网友(2021-12-16):
有明显的腐蚀吗?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