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g4解开机密码 不是系统密码

楼主(2020-09-11):
hp G4 机器开机bios设置密码忘记    不用刷写bios   按图上短接  开机 就可解除

网友:
值得借鉴,

网友:
爱了爱了!

网友A:
大哥,这个是清除CMOS设定,也就是Power开机需要输入密码的设定值恢复为禁用状态。但是实际密码(管理员密码、用户密码)并没有清除

只是开机不要求输入密码而已

网友:
学习了,不用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这个是清除CMOS设定,也就是Power开机需要输入密码的设定值恢复为禁用状态。但是实际密码(管理员密 ...

清CMOS还有这个功能的吗,没有试过。什么时候看一下。

网友:
这个是清BIOS密码吧

网友:
这个我记得不能清除BIOS密码的,清除BIOS密码好像只能输入正确的密码,或者刷BIOS

网友:
跟台式机清楚bios密码一个道理

网友:
反正还算有用吧

网友:
第一次听说短接可以破密码,涨知识

网友:
收下,已后记得

网友(2021-07-12):
禁用了。不等于清除。但是好用就行。哈哈。

网友:
这种只能是开机不要密码。BIOS还是不能改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