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内存问题,都是比较新的机

楼主(2020-09-11):
最近遇到两台比较新的机,都是可以开机显示,装系统会报错,然后用内存检测软件测试,发现板载内存,全部损坏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内存颗粒全损坏,感觉不可能,会不会是cpu内存模块坏导致的?那位大师有没有研究修好过?这样的机以后应该会有很多。一台是联想yoga,一台是acer,都是超薄的
维修经验

网友:
现在都板载cpu 板载内存 比较不好修啊

网友:
貌似板载内存用软件测不准

网友:
你的软件不行 小伙子

网友:
这样应该是CPU有问题,内存总线进CPU

网友:
屏蔽内存就知道了

网友:
直接换颗粒了

网友:
不可能 绝大多数你软件问题 不可能两台都是一样的

网友:
可能是这个测试软件没有跟上新的芯片组

网友:
表示没用过这种软件。不会用 嘿嘿

网友:
现在的板载cpu 板载内存 比较不好

网友:
把你软件放别的机子试试 别不是软件有问题 再就是板载的内存CPU真心不好搞 换颗粒也麻烦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挨着换颗粒

网友:
查下论坛有屏蔽内存的方法没,没有确实不好弄,那么多颗粒只有挨着换了。

网友:
高手呀。利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