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80 公共点短路,寻求大神们指点

楼主(2020-09-11):
T480公共点大短路,烧机法,大电流,但主板没烧出任何异常,倒是烧机用的供电线发热严重,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处理,寻求各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
公共点找对了么  是不是线抬细了

网友:
说名故障点温度散的很快

网友A:
我修过一个 在风扇接口附近的一个电容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个 在风扇接口附近的一个电容击穿

暂时测试风扇附近电容没问题,应该其他地方,谢谢回复!

网友:
主板CPU有没有81382的芯片,81382芯片用易坏

网友B(2020-12-02):
机器拿走了没,我有这板子,给你提供电压测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机器拿走了没,我有这板子,给你提供电压测量

已经找其他同行搞好了,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找其他同行搞好了,谢谢啊

不客气

网友:
提供电压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