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暗屏

楼主(2020-09-11):
苹果A1466暗屏,升压到40V,不知道正不正常,通常都是24V,但是升压太高也会点不亮吗,求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
求有经验的大神出来谈谈

网友:
找图纸 看点位图!会有意外惊喜!

网友A:
不正常,这机器正常升压就是20几V,40V是点不亮的。查反馈,换芯片

网友:
负载没通路啊

网友:
空载电压正常

网友:
看回路的6路灯条电压多少

网友:
太高了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这机器正常升压就是20几V,40V是点不亮的。查反馈,换芯片

谢谢,确实不正常,是屏幕这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