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550,小板每次开机要扣电池

楼主(2020-09-11):
d2550,小板每次开机要扣电池才可以启动,启动后不能按关机键关机,哪位大师给分析下哪出问题了,

网友A:
抠小电池上电,是自动触发;按开关关不了机,开机电路不起作用。查开机电路,第一个查开关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抠小电池上电,是自动触发;按开关关不了机,开机电路不起作用。查开机电路,第一个查开关是否正常。

按钮开关的线我拔了,用镊子触碰都是不行的,碰一下主板上电,松开镊子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