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4-3459维修

楼主(2020-09-11):
不接电池可以正常开机,拉上电池,开机不显就掉电,板号:14236-1,关机状态下接上电池也不能充电,有维修过此类故障或有图纸的朋友请给点帮助!

网友A:
先换个电池,看是不是电池造成的问题!电池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学会盲修,现在图纸很难找

网友:
检查PS_ID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电池,看是不是电池造成的问题!电池也会引起掉电。

电池换过,故障一样。

网友(2021-01-10):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3-03-13):
查下电源 电池保护隔离电路和充放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