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16j15 维修

楼主(2020-09-11):
msi 16j15 同行发来 不开机 拆机测试发现敲坏了 sr2c4  给同行打电话 客户说原来屏闪 他拆开加了个硅脂 就给整不开机   报价环桥 及刷bios后 开机不亮 试软重启 已经亮了 放碎屏亮了 换新屏不亮 查了下 碎屏是 低分  他原屏及 我的新屏幕是高分考虑到屏闪  拆开屏屏线看 擦 断了6根  接好后 全部正常

网友A:
断6根还要亮屏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6根还要亮屏呀。

低分就是能亮还正常  高分屏 背光都不亮 就这么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分就是能亮还正常  高分屏 背光都不亮 就这么神奇

学习了,以前不知道呢。看来以后修机可以在这个方面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