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二极管问题

楼主(2020-09-11):
问一下给位这个双二极管是什么原理啊3脚有3.3v,

1,2脚又5v那这个二极管有啥用啊,看不懂

网友:
去掉一个就不控制下一个了

网友:
保护作用把    去掉不科学吧    usb没电了咋办啊

网友:
是呀,真的有点云里雾中的感觉

网友:
可能是1  2 脚  比较虚吧

网友A:
这是一个与门电路,1脚和2脚中有一个为低,那3脚就为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与门电路,1脚和2脚中有一个为低,那3脚就为低

感觉很有道理的样子

网友:
这个二极管应该是起隔离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与门电路,1脚和2脚中有一个为低,那3脚就为低

3脚是输入脚,1-2脚输出,应该是起反向保护作用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保护作用

网友:
同意9楼的说法

网友:
一般就分压电阻问题

网友:
感觉像防止反向串扰的吧,不是供电就是信号吧。。。

网友:
比如负载短路,应该损坏不了二极管后面电路吧。。。个人观点

网友:
相当与门电路,两个脚都不能为低

网友B:
技嘉主板采用的电路,1和2是接到USB接口供电,3是到桥里边的,当发生短路时,1或2为低电平时,二极管导通,3也被拉低,桥会马上关机保护

网友:
你说的1.2脚有5v,3脚有3.3 v,那5v从哪来的,升压来的,3脚应该是5v的?楼主没说清楚

网友:
你说的1.2脚有5v,3脚有3.3 v,那5v从哪来的,升压来的?3脚应该是5v的?楼主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与门电路,1脚和2脚中有一个为低,那3脚就为低

说得对 不过看后面说的 真应该删了 好心解答 确出来一群明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主板采用的电路,1和2是接到USB接口供电,3是到桥里边的,当发生短路时,1或2为低电平时,二极管导通,3也被拉低,桥会马上关机保护

感觉还是你说的对!!!!

网友:
列害了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16楼讲的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主板采用的电路,1和2是接到USB接口供电,3是到桥里边的,当发生短路时,1或2为低电平时,二极管导通,3也被拉低,桥会马上关机保护

正解,这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