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有个帖子是关于电源板那种小小的6脚芯片代换的,找不到了,谁能发一下,多谢!

楼主(2020-09-11):
(图片)

网友:
楼主总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A:
你的六脚芯片丝印是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六脚芯片丝印是何?......

看不清

网友:
用放大镜呀。。。。。。

网友:
用手机灯光照下,不同角度看下,,没放大镜,老费眼睛了

网友:
楼主能看到型号后,才能查下怎么替换!建意,手机下载“半导小芯”APP。查询管型型号,上面如果有可能替换的芯片,里面有,替换型号

网友:
六脚,很多也可以代换,去淘宝找丝印

网友B:
此贴终结,用ob2263代换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贴终结,用ob2263代换成功

显示器是联想的t2014sf

网友C:
不看型号就直接代换,就服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看型号就直接代换,就服楼主

在论坛里查这个显示器的型号找到了ic型号,百度之后才代换的

网友:
淘宝应该能买到这种芯片,上面有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