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笔记本A1466不开机,充电灯不亮维修

楼主(2020-09-11):
苹果笔记本A1466不开机,适配器充电灯不亮,这台笔记本以前进水修过。拆机测的3.3V,5V没有,检查ISL6259的13脚只有0.45V电压,应该是3.42V。往前跑电路,找到U5010 和U6990 ,U6990 有3.42V输出,U5010的5脚只有0.45V输出。网上购买一个SN0903048,更换,3.3V,5V全部出来了,接上适配器和电池,充电正常,指示灯也亮了。

网友:
楼主  稳 准 狠 6666666666666

网友:
确实 是稳准狠

网友:
苹果进水的 太多了

网友:
苹果机器不缺资料

网友:
的确 确实 是稳准狠

网友:
一般进水的地方有痕迹的

网友:
楼主666,真是明察秋毫,我辈之楷模,世界之英雄

网友:
楼主,应该是U5110吧,5010图纸上没找到

网友:
这个型号有图有点位应该好修

网友:
a1466比较好修点

网友:
老司机,寥寥数语,搞定问题,分析的简单易懂。

网友A:
这玩意一般重新焊一下就好

网友:
老板又小发一笔啊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一般重新焊一下就好

重新焊接过,不行,必须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