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一般热风枪多少度才

楼主(2020-09-11):
请教一个问题,一般热风枪多少度才能吹下显存呀?

网友A:
我用的风枪温度在420度左右,就可以吹下显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风枪温度在420度左右,就可以吹下显存

吹多久呀,我390吹一分钟没有动

网友:
用快克857DW+拉  390度-450度都可以干下来的

网友:
在显存底下加点焊膏,1分钟左右就可以取下。耐心点

网友C:
这个玩意一般吹不坏,450-480的温度,要匀速移动,不能固定一个位置。风速60-70之间(我的是数字的,不是模拟的)

风力是中到大之间就可以

吹之前,抹上助焊剂,帮助升温

不同板子不一样。有些板子散热非常快。所以底部有加温,100-150度的加温,就可以更容易拆下来了

注意:散热好的板子,风力一定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玩意一般吹不坏,450-480的温度,要匀速移动,不能固定一个位置。风速60-70之间(我的是数字的,不是模拟的)

风力是中到大之间就可以

吹之前,抹上助焊剂,帮助升温

不同板子不一样。有些板子散热非常快。所以底部有加温,100-150度的加温,就可以更容易拆下来了

注意:散热好的板子,风力一定要大

谢谢指导,我用一张报废显卡用这个方法拆下来了,好的那张还是死活弄不下来

网友:
应该250吧,坐听大佬们怎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吹多久呀,我390吹一分钟没有动

工厂焊锡熔点高,不好吹,410左右!我们平常的锡膏用380度吹就够用了,吹的时候用镊子,多扒拉几下,什么时候能扒拉掉,就行了!吹太久了,可能把芯片吹坏!温度是我用坏板试验慢慢调的

网友:
弄不下来可能打了红胶!

网友:
我的 温度根据板子调大板460   小板350-380   风速最大  根据板子大小时间不一样     吹之前加一点助焊膏

网友:
350℃ 风速4不要太大,风枪口要正好能覆盖完就行。

网友:
卡了,怎么回复这么多!

网友D:
风枪速度5 温度400 多加点焊膏直接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枪速度5 温度400 多加点焊膏直接吹

我改天多练习

网友:
吹大的BGA芯片温度一般420度左右就很容易取下了

网友:
先从低温预热,拆下400,不能超450

网友:
加焊锡膏,420度,风速可以60-70,这是自己一般用的

网友:
我的高迪850风枪,风速调2档,加热调五档就是350度,吹一分钟就能拿下芯片,买风枪要买有温度显示的,用风枪要等风档温度达到所扭的档位的温度再吹,不然一开机温度还未达到,当然吹不下来,风枪温度达到温度后,先对着所要吹的芯片周围先加热,热到一定程度后再吹芯片就容易拿下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