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们仿苹果显示器这种花屏是屏幕

楼主(2020-09-11):
老板们 仿苹果显示器 这种花屏是屏幕坏还是驱动板故障呢

网友A:
目测驱动板,要么就是显卡挂了

网友:
屏不会有这样多有色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驱动板,要么就是显卡挂了

显示器而已 主机正常的呢,接口是dp接口

网友:
显卡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