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芯片脚位图

楼主(2020-09-11):
Up1529q,我只知道这个3脚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地

网友A:
。。。刚才搜了下有人说和8120一样的。好吧,它但是这个接地脚为什么不直接接地而要经过一个22k的电阻再接地呢?

网友:
3脚接地电阻是设置最大保护电流的,换成RT8210要把电阻短接。这两个芯片3脚功能是不一样的。因为芯片地下还有一个大的焊盘接地,所以不短接3脚也能工作,只不过有什么隐患就不清楚了。

网友:
RT8120,不是RT8210

网友:
这样的8脚,很多可以代换

网友B:
你看下供电5脚能不能和图纸对上号!目前我只能查到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供电5脚能不能和图纸对上号!目前我只能查到这些

图中第二个,图片!1542Q,3脚负极,5脚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搜了下有人说和8120一样的。好吧,它但是这个接地脚为什么不直接接地而要经过一个22k的电阻再接地呢?

这个1520P的PDF里有解释,直接下载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芯片建议学会跑电路图,这是最简单的pwm芯片。

网友:
up1529q 在这幅图片中

网友:
维修不易非常有用,感谢

网友:
各路好手支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搜了下有人说和8120一样的。好吧,它但是这个接地脚为什么不直接接地而要经过一个22k的电阻再接地呢?

很多接地都有,下拉电阻。

网友(2020-11-19):
很多接地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