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不触发,通病型号为W65R0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0-09-11):
我发现在论坛上大多数是关于神舟型号为,6-71-W65S0不触发的解决方法,没有6-71-W65R0的解决方法,其实大同小不同,能看懂图纸都好解决
好多友友,只做了文字说明,好多人看不懂
我就上图片,方便大家维修

chenhaolong1990 -5 -5 精品文章

网友A:
会分析图纸的  不标也看得懂  不会的看了也懵逼

网友:
现在修机 学盲修了,以后的机器图纸越来越少

网友:
这个芯片不贵。还是可以备点。。。

网友:
这个IC太易损坏了、

网友:
有基础的就会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分析图纸的  不标也看得懂  不会的看了也懵逼

就怕通病没有设置权限, 来客户指着零件让你换

网友:
图文并茂,简单易懂,两条线,省了运费和芯片成本

网友:
看了后面的评论,才看懂了这篇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怕通病没有设置权限, 来客户指着零件让你换

指着零件也要这么多钱 爱换不换 没这么多钱爱找谁找谁 有能耐自己换了去

网友:
分析图纸的  不标也看得懂  不会的看了也懵

DFGDFDFG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点评):
继续刷,恶意灌水。小心喽

网友:
我记得上次就这个芯片坏了 结果买了 换上还不行 最终还是这样改的

网友:
省时省力,成本也省了

网友:
能修好都是最实用的方法

网友:
不会修本本,进来看看

网友:
简单、直接、明了
关键少了返修,更换后依旧出现同样故障的也有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分析图纸的  不标也看得懂  不会的看了也懵逼

这话我爱听,也回的牛逼

网友:
楼主也牛逼,人家是全文字,你是全图片,两个极端,互补就完美了,

网友:
没看明白啊

网友:
简单易懂,两条线,省了运费和芯片

网友:
修到过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鄣

网友:
这是把芯片拆了,2,8脚飞线,3,6脚飞线。

网友:
省时省力

网友:
图文并茂,简单易懂

网友:
现在图纸真的越来越少 机器越来越难修

网友:
这个ic 3脚19V 控制内部p管导通6脚到地,短接开关也就是ic ,3脚到地,内部p管导通地,6脚就被拉低,输出低电平

网友:
p2808b0这个芯片用在神舟或其他准系统上,千万不要花钱买芯片,因为都是坏的,论坛上有改电路方法,比较复杂,我来说说我的方法,简单有效。
此芯片8个脚,短接2-8,3-6,就可以了,如果3脚到开关之间还有比较大的电阻,请把它换成0欧姆的,不然就会电源能开电池不开。这是原版复制过来的。

网友:
不要上图 ,维修难做。 细节不用太说明 不然没饭吃了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是通病,碰到好几个了,

网友:
刚订了这个芯片 ,楼主方法确实可行 高手

网友:
学习中,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看回复,都是高手啊

网友:
简单明了的维修通病,不错。

网友:
还是换芯片好。过个半年一载的又回来赚钱

网友:
2 8 16 直接连是吧

网友:
厉害!遇到了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好有才华 学习 谢谢谢谢

网友:
这机器缺陷可多吧

网友:
没有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红圈的这个电阻,用0欧姆的吧

网友:
试试才知道啊

网友:
这个芯片是连接开机键的吗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下次可以捡钱了

网友:
加分了,感谢分享,确实遇到过好几台。

网友:
不是说这样改电池开不了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