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卡代码09 刷bios好了

楼主(2020-09-11):
昂达A78GLD3, VER7.0诊断卡09代码,已过内存,
诊断卡最后一个灯HDD/PCH 亮红灯,代码09

加焊IO,故障依旧。

8脚直插bios,竟然焊接在主板上。
够缺德。
风枪吹下,撬bios片时,旁边搞碎了一个贴片电容。
不管了,有它没它都一样。
到onda旧官网下载bios一份,刷上直接亮机。

附件:官网bios一份

网友A:
鸠摩逻释 大师还在现这种老主板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鸠摩逻释 大师还在现这种老主板哈

修好一张可以卖¥25呢。
这是大钱,不能马虎。

网友B:
这种诊断卡好用不,对于现在的新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诊断卡好用不,对于现在的新主板

不好用。

插到debug针上才可以看代码,好多插上去,也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用。插到debug针上才可以看代码,好多插上去,也没反应。

而且还不便宜呢。

网友:
文字清晰,图片清晰。

网友:
我风枪还没掌握好呢  ,,不过新主板都可拆

网友D:
真有时间鼓捣这些古董体验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有时间鼓捣这些古董体验成就感

修好一块am3,修好一块b360。产生的多巴胺量一样。

现在也不管古董不古董了,逮住就修。am3就是低成本的大烟

网友:
看到绑诊断卡那根线,以前没少丢诊断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