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大师 HP 431 掉电 没有vccsa

楼主(2020-09-11):
               HP 431 掉电  没有vccsa. 修了2个星期了, 芯片换了,BIOS刷了         开机进了系统就掉电。  掉电后,有时候后直接就待机了  。有时候是 0.17A ,这个时候量   只有VCCSA 没有出来,其他的电压都出来了,根据时序量的  前面的都出了。 芯片的开启和供电电压有3.3    芯片换了2个,  现在没有一点思路了。 是不是  哪里还有检测电压?  这是I5 2代的U 。   请大师们提点下!

网友:
电容换下呐

网友:
这个上下管在内部,要么就是芯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