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电脑怎么共享有线电脑打印机

楼主(2020-09-12):
有两台台试电脑,原本两台都能共享打印机的,后来另一台电脑换上无线网卡要怎么设置才能共享打印机,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这个 百度就可以了  在同一个局域网就可以不在的话需要 做个地址指定

网友:
打开浏览器,百度一下

网友:
1.同一个网段
2.不是同一个网段从低可以访问高的。
3.路由器虚拟地址指定目标端口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