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DELL--U3014t不显示。

楼主(2020-09-12):
问题是这样的!除了DVI口可以用其它都用不了。DVI口用的话不能用最佳分辨率2650X1600,用的话就字体模糊!降低就不会!其它接口接上就显示一下下面那个图然后就关了。我拆下驱动板了…发现晃动会响。是不是就是这里引起的啊?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谢谢啦

网友A:
响不会是晶振吧
1020这个响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响不会是晶振吧
1020这个响的…

网友:
HDMI是不是短路了
检查有没有短路

网友(2021-01-18):
我的也这个样的哈,估计因该是STDP9320坏了;1020的检测显示器横竖的角度检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