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a-9865p 亮三秒掉电

楼主(2020-09-12):
东芝  la-9865p 亮三秒掉电待机0.5有短路  拆机后发现 5v 对地很低   烧 hdmi转换芯片 声卡  usb 供电 hdmi转换芯片供电   全短路  拆换  后发现没有一样的声卡 alc282 找不到合适的代替  最后客户同意不用声卡  后 加装usb 供电后 解决

网友:
声卡坏了,不过,过程挻复杂啊

网友:
ALC 272应该也可以用的,LZ

网友:
客户认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