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路过的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20-09-12):
东芝L800笔记本,进油了不开机,拆机发现VCC_CORE短路,用烧机法检测到电容坏掉了拆掉后好了,但是板子还是大短,怀疑是公共点短路,但是测得毫欧姆电阻阻值正常,后根据电路图测量是PQ5001和PQ5002之间短路,首先拆掉与之相连的电容还是短路后拆掉这两个场管之间还是直通,这时确定VIN短路了后用烧机法,烧了好久也没发现问题,没办法只好根据点位图一个一个元件的拆,可是拆到只剩屏线座了(最后一张照片)还是短路,下一步没思路了,请高手给指点一下,在此谢过!

网友:
用7-10A烧机法检测才行的

网友:
没办法我的电源是30V 5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