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55LJ 装电池拉低公共点,不装电池开机正常,(已解决))

楼主(2020-09-12):
华硕 X455LJ rev3.1  装电池拉低公共点,但是可以用电池的电点亮。不装电池开机正常,求维修思路?
------------------------------------------————————————————————————————————————————————————————————————

第一次更换BQ24735没好。
第二次更换了拆机BQ24735解决~~~

网友:
第一买到坏芯片了,
第二没焊好,
第三正好拆了一个好的芯片加正好焊好所以机器就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点评):
牛,,看来是过来人~~~~

网友:
是不是新芯片引脚没有上锡,所以第一次没搞定

网友:
现在买芯片真的头痛,到底是芯片问题还是,不知道怎么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