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机X36E-5A_VA隔离管这个波形有懂的吗

楼主(2020-09-12):
充电芯片24780S。本来是大短,换掉电容后开机,但不能充电,发现是假公共点,隔离管短路,隔离管G级电压不对,并且从插电到有波形大概几百毫秒。隔离电路的mos管全部换了一套,充电芯片换了两个都不行。电源调的20V,充电芯片的供电19.8,ACDET 3.4,根据分压和芯片内部图判断为正常,线性6,ACOK 19.7有1V的轻微跳动。检流电阻正常

网友:
是我没描述清楚吗?来个人啊,水水经验也好

网友:
充电器没问题吧

网友:
用的5A的可调电源。明天用原装充电器试试

网友:
你这一说我想起了之前遇到个新款的IBM,非要用原装充电器才触发,用10A可调电源加电池都不行

网友:
确认电源没有问题,反正有图纸,对着图将CHARGER相关电路扫描一遍,估计就能好

网友:
pc100电容换了

网友:
可调电源跳什么电流?有空焊或者断线吧!

网友:
在确定电路没有短路的情况,先拆掉ec (这个充电芯片,EC 可以控制隔离管),看下保护隔离管,是不是正常工作。如果不正常,拆了第二个隔离管。看是不是有正常的acdrv.如果还是没有。我一般会让芯片满足能正常工作的条件(供电 acdet,reg等,具体看数据手册)。然后一步步的换。一共也就几个原件了。一个电阻,一个gs电容,一个充电芯片。本人小白,混点经验。仅供参考。另外ACOK 这个电压可能是不正常的,这个电压要么是reg 分压,要么就就是电阻分压。根据我学的那么一点点知识, ACOK 这个点一般是要去EC 的,这么高电压个人觉得有问题,当然有些电路经过了转换。本人仅提供参考建议。

bq24780S数据手册

网友A:
根据我上次修24780的经验。如果你这个充电接口是三根线的话。我觉得你这个适配器的问题。

ACDRV 在没有其它原件控制的情况下,后级不短路,只要这个图上的这几个原件正常工作就会出25 v 左右的高电平。虚线电路一般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上次修24780的经验。如果你这个充电接口是三根线的话。我觉得你这个适配器的问题。
ACDRV 在没有其 ...

是电池隔离管烧了。本来才换的管子,一上电池就烧了

网友B:
acdet 3.4是不是高了 我记得2.6左右啊

网友:
就单纯来看看一下

网友C:
充电部分没有修好过

网友D:
这颗IC最好接上电池,不接电池有时候是不过隔离。

网友:
这波形 直接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部分没有修好过

24780S我的克星

网友:
这两天太忙了,所以一直没修这机。等空了试试你们说的思路再回复你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det 3.4是不是高了 我记得2.6左右啊

我记的也是2.6到3.2。但经过分压电阻计算就是这么多。而且看芯片内部图没有限压的比较器。而其它芯片就有这个比较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颗IC最好接上电池,不接电池有时候是不过隔离。
我这个是装上电池把电池隔离管烧了才这样的。现在的问题是一装电池,电池隔离管G级就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