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劲翔500节能版无辅助电源5VSB维修

楼主(2020-09-12):
鑫谷劲翔500节能版额定400W,无5VSB。
检查  1.保险管烧坏  2.次级无短路  3.尖峰吸收电路元件无损坏 4.主滤波电容正常,300V分压电阻正常。5.芯片p1014ap10炸裂。
估计只有保险和芯片坏,跟换后电源完美修复。
吐槽一下这电源用料不错,但做工真的粗糙。

网友:
它好的地方是风扇很大,是14cm的

网友A:
看着杂乱的pcb布线。山寨感觉。二线品牌被layout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杂乱的pcb布线。山寨感觉。二线品牌被layout坑了?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杂乱的pcb布线。山寨感觉。二线品牌被layout坑了?

这是刚拆没清洗时的,左边那片和3v 5v 12v纯手工焊接

网友B:
人工补焊算是有责任心了,没心的给你焊个毛。
坚持了约10年的电源,能算不错质量的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人工补焊算是有责任心了,没心的给你焊个毛。
坚持了约10年的电源,能算不错质量的啦。

这个电源价钱并不便宜,跟航嘉差不多,到做工比航嘉差,你拆航嘉同规格的电源就知道了。一楼图片是我补焊清洗过的,5楼是它原来的焊点,不堪入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价钱并不便宜,跟航嘉差不多,到做工比航嘉差,你拆航嘉同规格的电源就知道了。一楼图片是我补焊 ...

采用这套方案的电源(品牌货)在设计和做工基本都差不多,能坚持到过保就行,坏了就换,这年头没人愿意修了,难拆难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