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第二篇 (原)某宝买的土炮第一次bga植球笔记本显卡成功(植球续集)

楼主(2020-09-12):
某宝买的土炮第一次bga植球笔记本显卡成功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9344-1-1.html
(出处: 迅维网)

上面的链接是我上次写的   某宝买的土炮第一次bga植球笔记本显卡成功  ,似乎朋友们很喜欢,但植球不完善没有植球细节,今天应朋友的邀请,出续集,补充完整的植球过程。话不多说,继续上图,植球完整图片记录,我在每一个图片上都做了细致的标注,力求每一个即使是新手也能看懂。

补充内容 (2020-9-13 11:36):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2227-1-1.html

该贴图片上传有问题,已经重新颁布新版修改版,请点击上面的链接观看,给您带来了不便敬请谅解,此贴的粉丝可以看续集,补充了植球部分,图形说明很详细

补充内容 (2020-9-13 11:37):
补充内容 (2020-9-13 11:36):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2227-1-1.html

该贴图片上传有问题,已经重新颁布新版修改版,请点击上面的链接观看,给您带来了不便敬请谅解,此贴的粉丝可以看续集,补充了植球部分,图形说明很详细

补充内容 (2020-9-13 11:38):
补充内容 (2020-9-13 11:37):
补充内容 (2020-9-13 11:36):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2227-1-1.html

该贴图片上传有问题,已经重新颁布新版修改版,请点击上面的链接观看,给您带来了不便敬请谅解,此贴的粉丝可以看续集,补充了植球部分,图形说明很详细

网友:
我在每一个图片上都做了细致的标注,力求每一个即使是新手也能看懂 。我只看到了一个图片。

网友:
牛批技术,涨姿势了。

网友:
就用风枪啊,厉害了

网友A:
楼主,请问一下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风枪?我的风枪连拆电源芯片都吹不下来,哈哈哈

网友B:
图片没看到植球……

网友:
我只看到测的都是电压……

网友:
土炮啥样的

网友:
牛人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AMD通电不上铜管!大哥别显卡没换CPU整坏了!

网友:
就看到一个供电图

网友:
这个是不是本来要发抖音的结果发到本论坛来了

网友:
大碗喝酒,有气魄

网友:
这么红? 药酒?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2227-1-1.html

修正版颁布了,这个有问题今天穿不了图片,删除废贴,去新版看吧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2227-1-1.html

修正版颁布了,这个有问题,,去新版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没看到植球……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2227-1-1.html

去新版看吧,这个版本有问题

网友C:
实力可以 现在用bga 感觉成功率都不是很高

网友:
相当不错,BGA技术够强

网友:
amd
的比较好搞啊

网友:
花钱少  赚钱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力可以 现在用bga 感觉成功率都不是很高

那用啥成功功率高,请教一下

网友:
不错,有空我也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一下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风枪?我的风枪连拆电源芯片都吹不下来,哈哈哈

温度和风速没有调节好,,我一开始也焊不下来,风力开做最大,温度大约380度,吹大约1分钟左右就能吹下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温度和风速没有调节好,,我一开始也焊不下来,风力开做最大,温度大约380度,吹大约1分钟左右就能吹下来了

我都试了,两三分钟都不能吹下来,之前的主板都可以,现在的是苹果1466的主板,吹不下来。热风枪是858的旋转出风枪。是不是热风枪的问题,换850是不是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温度和风速没有调节好,,我一开始也焊不下来,风力开做最大,温度大约380度,吹大约1分钟左右就能吹下来了

楼主您好!
是不是用直风枪好拆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都试了,两三分钟都不能吹下来,之前的主板都可以,现在的是苹果1466的主板,吹不下来。热风枪是858的 ...

可能你的热风枪温度不够,在加20度看看能不能吹下来,不行再加20一点点实验,找废的电路板实验,最好有个温度计测测温度,正常达标的热风枪380度够用的,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修手机修家电的那种热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是不是用直风枪好拆些?

安上封嘴吹一般是3个风吹,不要最小的那个,中等的那个风嘴,风力开最大,不行加点焊油在吹,实在吹不下来用电烙铁4角加焊后就吹下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能你的热风枪温度不够,在加20度看看能不能吹下来,不行再加20一点点实验,找废的电路板实验,最好有个温度计测测温度,正常达标的热风枪380度够用的,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修手机修家电的那种热风枪,

是买的固耐斯的858,下图的这种。吹一般电路板没问题的,也试了吹机顶盒那种小板,温度高了也能吹鼓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买的固耐斯的858,下图的这种。吹一般电路板没问题的,也试了吹机顶盒那种小板,温度高了也能吹鼓泡的。

想是不是风枪的问题,如果是准备再买把安泰信的850试试。也看了几个牌子,有快克的和白光的,不知道哪种风枪好,适合电脑无铅主板的。自己现在用的jbc245个人认为很好用的,几秒就能化锡,真心不错!比以前的恒温烙铁好用几倍不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你的热风枪温度不够,在加20度看看能不能吹下来,不行再加20一点点实验,找废的电路板实验,最好有个温度计测测温度,正常达标的热风枪380度够用的,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修手机修家电的那种热风枪,

谢谢楼主指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想是不是风枪的问题,如果是准备再买把安泰信的850试试。也看了几个牌子,有快克的和白光的,不知道哪种 ...

看了你这热风枪,感觉不用换,估计是你没用明白,对着引脚转圈吹,吹不下来加点焊油,或者用电烙铁在引脚上全加锡在吹肯定能吹下来

网友E:
AMD加焊或重植没多久还会回来的
碗里喝的红毛药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D加焊或重植没多久还会回来的
碗里喝的红毛药酒啊

英特尔加焊植球就不回来嘛?只要是芯片基底开焊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这热风枪,感觉不用换,估计是你没用明白,对着引脚转圈吹,吹不下来加点焊油,或者用电烙铁在引脚上全加锡在吹肯定能吹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