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30后置USB不管用维修

楼主(2020-09-12):
好久没有维修了。 很多都忘了。恰巧有一张技嘉的H61板子后置USB不管用,测PS2都好使。
拿到手先打值,数据线459值正常,开机上电5V供电也有。这是哪里出错了。看到USB口附近有那种6脚小芯片,果断先拆了。试一试,还是不好使。好吧上图纸,论坛搜索3.0的图纸与点位,有啦。

注意看片右上方的-USBOC_R的信号 ,通过5V分压成3.3V送给桥的,不知道USB不好使跟这个有关系吗,反正都在一页,万用表测5V上拉有3.3V,中间点测量没有电压。看来分压电阻坏了。5V想分压成3.3我就得改电阻,我又懒得改。看到图纸-USBOC_R的信号给到一个双二极管
一个R一个F,都是通往桥的,且上电测量  F 有3.3V,直接把-USBOC_R的分压电阻拆掉,然后双二极管两脚直连。上电开机测试后置USB正常!

下载分不够用了,帮帮忙加个分吧。

网友:
这种H61毛病太多了,修好也不敢说稳定

网友:
h61现在快成老爷机了,慢慢的没有了

网友:
想USB不能用除了南桥坏了就是二极管和排阻了

网友:
USB不能用除了南桥坏了就是二极管和排阻了

网友:
3.3v 小六脚

网友:
又是分压电阻坏,技嘉电阻坏得多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2020-12-29):
15K的电阻好难找